技嘉B85M-D3V通电不亮

楼主(2018-05-23):
如题,技嘉B85M-D3V通电不亮。先测各供电,发现内存供电异常,只有0.45V。论坛上有这个板的图纸及点位,真是太方便了。

DDR POWER部分如下图:

查RT8120D供电仅0.5V,按图索骥,只有三个相关的元件,D5、R381、C131,卸下测量,D5正常,其余都挂了,C131严重短路,应该是始作俑者,更换R381及C131后,通电亮机。
(注:D5及R381、C131就在图2ATX电源插口右侧成三角形排列,维修起来真是太方便了,赞)

网友:
电容短路一般都是烧电阻和保险,

网友:
这个是烧保险电阻吗?电容短路之后。

网友:
好像是特别多这种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的电位。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吗,电容断路烧坏了?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还真的遇到过与LZ情况相似的一例,不过技嘉主板电容短路的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吗,电容断路烧坏了?

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电容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