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故障现象:iPhone6开机大电流,定239mA,后续发现没有背光。

楼主(2018-05-23):
首先连接电脑,排除是否是恢复模式。结果发现不联机。
于是我把它定性为触发大电流,不开机。
触发大电流是主电源自身内部短路或者是其输出的20几路中有短路造成的。
挨个 查线路工作量好大,先换主电源吧。重植了主电源问题依旧。好吧,看来还得老老实实排查线路。
突然,我想到不联机的症状,莫非跟USB有关,那就从嫌疑大的USB入手。从电路图看到USB管理U1700有三路供电,我挨个测二极体值(如图)

果真找到了短路的地方PP3V3_ACC,看来推断是对的。先易后难,撬掉PP3V3_ACC上的滤波电容C1299,仍短路,再撬掉USB管理U1700后就不短路了。
终于找到了具体故障点-----U1700!
更换U1700后,接屏幕看到正常进系统了!
但是,无背光,只能看到一个黑苹果在屏幕里藏着
好吧,开始解决背光问题。
接屏,接电开机,万用表测背光芯片U1502的PP_LCM_BL_ANODE电压远没有17V(按道理是17~22V的),只有4V。取下背光芯片U1502,发现焊盘掉了2个点,我更愿意说是自己搞掉的(太不自信了),飞线如下图

换了新背光芯片,成功点亮!
维修结束。

网友A:
这理论这手工,一看就知道是大师

网友B:
焊功太厉害了,努力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功太厉害了,努力学习中,受教了

相互学习,我自己也才入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理论这手工,一看就知道是大师

不是大师,小白一枚,一个正在学习进步的人

网友:
我就是飞线不行,  要努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