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触发掉电,点开关无反应的维修

楼主(2018-05-24):
昨中午客人拿来一片技嘉的主板型号是P75-D3, 问主板是什么问题 说是点开关风转一下就停。。客人走后。开始检测,点开关触发掉电,再点开关无反应了。是电源保护了,先换一下电源,也是一样保护。排除电源,拔掉12伏,CPU供电也是一样,用万用表测对地打阻值,各电压都没问题。强制上电或者舜间可测各路电压的。想到技主板,有一个通病, IO的12伏,5伏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掉电。当测到5伏电压是时是3.3伏。不对呀。正常应该是2伏。。 看下电路图15K和10K电阻分压得2伏。,是10K电阻变大。再料板个10K电阻装了。点开关亮了。测电压也是2伏。修好了

网友A:
楼主技嘉除了5V12V还有没有其他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嘉除了5V12V还有没有其他电压检测。。。。

应该还有3.3伏,检测。技嘉主板这检测信号喜欢坏。

网友:
短路了吧才会再按开关无反应,,,,

网友B:
楼主都没有说是修哪里,是IO 芯片的引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没有说是修哪里,是IO 芯片的引脚吗

换了5伏检测分压电阻R30好的。电阻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