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版号:k55vd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8-05-24):
华硕a55v版号:k55vd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偶尔开机内屏会正常,偶尔会白屏之后花,绝大部分是黑屏,请师傅们多指点,多谢!

网友:
屏,屏线,显卡,显卡可以用风枪加热下试下

网友:
有没有转换芯片呢

网友:
芯片:rt8885    ncp3218
不知道是不是转换的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经典之作,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好请教的呢  直接三板斧先维修  定好

网友:
屏和屏线确认是好的,现在待机0.02a不开机,要是待机0a的话,就可以开机

网友:
0.02a,按开关是0.03,感觉是不触发

网友:
师傅们好,有没有遇到过,待机0.02a不开机的,帮忙指导下,多谢!!

网友:
时亮时不亮? 你把屏线拔下来试试能不能开机 我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不触发的时候 你可以测测35V有没有

网友:
bios刷了吗 刷了试试   BIOS电池

网友:
注意休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