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虹LT32510开机图像一闪就白屏修复

楼主(2018-05-24):
接手一台LT32510长虹机。原来的客户说被前一个维修员换了逻辑板还是不行,看了逻辑板比较特别,网上查一下,并没有这个型号的逻辑板,很明显,逻辑板曾经被改动过,在下面加了一块小板,看样子应该是降压5V的用处。所以,再怎么换逻辑板都不行,奇美的315屏幕。拆机通电测VGL,习惯测让这个电压了。开机的时候两三秒内消失这个电压,逻辑芯片AS15G没有发烫,感觉一点点温度,加焊一下,没有效果。AS15G底部没有散热的,找了一个底部带散热的芯片(不是AS15的)换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什么温度。试机两天,正常。客户说原来的维修员只会换,换了几块逻辑板,换了主板,说屏坏了,内部短路。我接手回来时候也认为是屏边到屏左边的VGLH电压不到,修了几天奇美的,需要飞线到边。忘记拍照了。。。现在很多维修员喜欢换板解决的,因为效率高,比较修的话,有时候确实挺花时间的,我倒是先修修,实在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