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显示小曲折维修

楼主(2018-05-24):
  拿到主板,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跳变正常,发现无背光无显示。。。。
  首先换屏试下,排除屏幕的问题,换屏故障亦然。
  测量显示座供电1.8v,正常。

  再测显示座复位电压1.8v也正常,

  继续测显示电源开启信号对地值489,正常,

  接下来装屏开机测屏供电正负5.7v,还是正常的。
测量图中黄色点
  只剩最后一招打值了。测MIPI总线对地值,还是没问题,

此时脑袋懵了,都正常还是无显示,主板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一番,依然没有发现问题,喝口水压压惊,然后继续,重头再测下电压,发现显示座供电1.8v没有,{是不是表针没挫上?}再测又有了。再试下又没有了,发现问题所在了,显示座供电1.8v时有时无,果断把与之相连的保险拿下,轻松就掉了,看来已虚焊,短接后测1.8v稳定了,装屏开机,熟悉的LOGO映入眼帘。。。自此,GAME OVER...........

此次维修虽然不是疑难杂症,但需要心细仔细观察,方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楼主 用的啥点位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