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父有坏的苹果6以上屏幕卖啊 有线 显示有问题 都行 练习压屏用

楼主(2018-05-24):
各位师傅好:
              我想练习一下手机压屏  搞一些苹果6以上屏幕    有线 显示有问题 都行 练习压屏用 只要里面不要碎 有显示就可以

网友:
练手可以用坏屏练
练得差不多了可以直接干好屏
苹果主要是拆支架和分离  这两步搞好了
后面的基本没什么难度

网友A:
干嘛要有显示的,没显示的弄几个练习下,就拿好屏开始干,这样你才会认真,刚开始肯定会弄坏几个好屏幕的

网友B:
我这有5-8的几百片,好坏不分,需要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5-8的几百片,好坏不分,需要联系

怎么聊系啊  我的QQ是 6259610       可以加我具体聊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有显示的,没显示的弄几个练习下,就拿好屏开始干,这样你才会认真,刚开始肯定会弄坏几个好屏幕的

我也想用好的练 可是我  分离老把偏光弄下来,怕了 找点坏的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聊系啊  我的QQ是 6259610       可以加我具体聊呀

8块一片,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用好的练 可是我  分离老把偏光弄下来,怕了 找点坏的慢慢来

兄弟,苹果的偏光不贵,没事的,把钼丝往下压,就不会了

网友:
坏的我很多
  苹果国产都有
微信
l13175602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