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一体机 C33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5-24):
型号 C3板号 CFT3S CER1.1
故障 开机不显
前面过程就不多说了 直奔主题开机电流0.43不动 先从简单下手刷完BOSS故障不变 把主板拆下来只连电源和开关 电流0.60左右跳变能开能关 板子应该亮了 全装上电流又到0.43 先把DVD拔了一样 拔掉硬盘就能显示

问题找到心想是硬盘坏了 换个硬盘试下可以亮但是找不到硬盘 原先他的是台式机硬盘 我换的是笔记本上的硬盘 硬盘是好的 都是好的那量电压吧

1脚3脚接地 2脚4.3V不正常 4脚12V

查2脚 P5V0S 来源 Q7007 N管 P5V0A转 P5V0S 5678脚5V 123脚4.3V  4脚6.6V 没有完全道统 4脚电压有点抵

Q7007  G级受控Q7008 是个双N管  开机后Q7008 5脚高电平3.3 拉低2脚截止

19V经过R7015 R7029两电阻串联对地分压到Q7007G级 得到13.328

实际测量只有6.6V 由于板子上没有标电阻位子 直接从旁边Q7009G级飞个线过来
维修结束 测试两小时没问题

网友:
直接一坨锡把5V连过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一体机我遇到过SATA线坏引起的不开机 供电不足的还很少遇到

网友:
这个故障总感觉会返修, 这个线会烧断,

网友:
不错 学习 硬盘无电压咯之前也碰到过DELL N5110的 也是拉电压过去 感觉不是很稳定 装到光驱位置时好时坏

网友:
这样怕不稳定啊

网友:
是不是周围那几个小电容性能不良。 没拆掉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