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4.0 解决USB不能使用故障

楼主(2018-05-24):
GA-H61M-DS2 版本4.0 解决USB不能使用经常进入系统 提示无法识别USB,  :故障范围 图一所指的2个电阻位置,这个是技嘉板子USB的通病     案例2 ,经常跑码15 4F 就卡住,刷新BIOS解决  然后就是单独安装M BIOS有些是不识别   会掉电,必须安装 2BIOS  M B如果出现跑码15  4F  卡死的。 【建议2个BIOS 都重新刷写,当然对调位置有些也会好。】

网友:
我一般技嘉的主板 都是只刷M把B给拆掉的 好像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经验共享,谢谢

网友:
心好细,台式机主板修的话也装不了几个钱吧

网友:
通病我感觉是容易腐蚀  我也见过好多腐蚀的  基本没腐蚀的还没看见

网友:
确实是通病一般我把下拉的那个电阻直接拆了

网友:
thanks you for share

网友:
这个是这块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遇到这种我建议都吧BIOS刷了,然后在官网下载升级BIOS,今后很少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