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371 不充电

楼主(2018-05-24):
ACER V3-371 不充电,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但不显示电量,电量那显示为红X,  插电源还是显示为红X,拔掉电源就掉电了!电池和电源又可单独开机,这么怪,求解?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啊。。。。。。。。。。。

网友:
查下SMB总线和BATT_IN#...................

网友:
BATT_IN#为3V  ,CLK  DAT 也是3V 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