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掉电

楼主(2018-05-24):
华硕B85M-K 掉电  图中就是故障点  一个822  和一个272  更换OK【这个板子多数是网吧机器,故障经常是开机掉电或者进入系统玩一下就卡死 然后开机狂转。或者有时候进入WINDOWS 界面假死机,我都是更换这排阻没有返修修理了大概12骗子左右这个故障,不知道是客户卖废品了还是,】还有就是华硕板子有些刷了BIOS 开机卡63延迟15S才开机显示,比正常的慢了很多,一直都还没有找到方法解决   看看大神们有啥方法解决开机延迟故障,

网友:
BIOS  ME导致 开机慢。。。 修复 合成ME  就搞定了,很简单的

网友:
自己不想分的话可以去tb上买一个无限售后。。。。。。。。

网友:
这是华硕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信号  好多都连接什么822 272容易坏

网友:
开机慢是ME导致的把 要用合成的ME

网友:
合成ME都不行,刷官网最新版本3602,已试过几片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