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老机mbx-177a 不触发

楼主(2018-05-24):
索尼老机mbx-177a 不触发,拆机量3v5v待机都有,查到vcc5短路,找半天,是c444坏了。如图
不触发

网友: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找到这个地方的,是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它也是倒楣,分配到一个那么不好的编号,444的,难怪会先坏掉

网友:
碰到一台。 电流到0.05. 灯闪一下。 就回去了。 还没好。 。

网友:
技术牛,来个万千板,一手搞定!不错,学习了!

网友:
sony 的机器还是部好修的

网友:
微短路,通电应该待机电流偏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