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B460开机掉电维修经历

楼主(2018-05-24):
         昨天一小年轻送来一台联想B460来说有时开机自动关机,试机果真如此,关机没有完全关机,电流还停在0.56左右。        客户自已说是系统坏了,先给装个系统吧,我说可以,先给检查下硬盘有没有坏,一扫果真有两个坏道。说这要换硬盘。同意了换硬盘装系统,装完系统进系统掉电自动不停的重起反复。摸摸电脑反面温度好高哇。跟客户沟通温度高可能要清灰,同意清灰清完灰还是一样进系统掉电自动不停的重起反复,好吧就拿掉电池,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不正常待机电流在0.047-0.058之间变化,这不是主板有问题吗。
       跟客户沟通后说要修主板。同意拆机到处测一通发现CPU供电不正常在0.7-1.10V之间变化,其它的地方供电都在正常值内。电压变化到0.7V就掉电重起,心想可能是CPU电容不良加四330UF电容上去试机电压还是一样变化,心想待机电压高可能哪里地方微短路,就把CPU上下铁管拆掉,上电待电流正常了0.007,找到一对上下管换了上电待机真的正常了0.007,开机上电还是进系统掉电,测CPU供电还是在0.7-1.10V之间变化,加焊CPU驱动芯片无效,家里没有供电芯可换,跟客户沟通后等发配到后接着修。

网友:
这样的客户好说话啊,有的早就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

网友:
通病! 铁脑壳 MOS 容易坏

网友:
b460  掉电不是一般都是。那个470电阻的问题吗?                         。

网友:
通病,修起来有点费劲,两组铁壳管都换了

网友:
到底修好没啊,怎么说到一半,就不见动静了啊?

网友:
今天芯片到换上只要一进系统电压就变化0.89-1.1之间到0.79就重起还没有搞好

网友:
路过,刚刚看完,

网友:
待机供电51123_EN分压电阻正不正常,通病都是这两个电阻腐蚀变值不稳

网友:
一般都是一套一起换。免得出问题

网友:
B460一般是待机那个3、5伏芯片那里不是有问题吗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有的CPU一起烧了

网友:
换一下cpu 试试,有的CPU一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