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1000待机0.02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24):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1000的笔记本,报价后 直接修,插可调电源待机0.02  第一感觉是主板短路,或者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快速拆机。先测试公共点阻值正常,然后测试3 5V发现5V阻值为零, 打开图纸 继续往后面查VRP5V0A来到了结点VRP5V0A转换为P5V0A 把结点断开 前级阻值正常 然后就用烧鸡大法 电压调到5V  电流调到2A  摸了半天没有反应,只有看图纸一个一个的查 第一个来到的是 取掉 还是一样,继续往后面查 发现一个P5V0A通过结点转成VRPVCCSA_IN的位置,先断开结点,阻值正常 看来问题是出在VRPVCCSA_IN看图纸发现VRPVCCSA_IN是给U6500提供5V电压的  二话不说取掉U6500 再测阻值还是一样, 图纸看到C6510是给U6500主供电滤波的 测试发现两边是通的,果断取掉 阻值恢复正常, 现在想来为什么用5V电压直接烧不出来,是因为有PAD6510节点的转换 所有没有摸出来 也不发烫,换了电容 待机0.01 开机直接亮鸡 在论坛里很多人说待机0.02和EC BIOS芯片有关系,但是这台电脑待机也是0.02 却不是BIOS芯片问题,所有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有严谨的维修思路 不然容易走弯路。希望的我帖子能够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加分,码字不容易,你们的加分是我分享维修经验的动力

网友(2022-11-25):
维修不易 楼主没有死守一些经验 很好。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