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8-05-24):
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MacBook A1278

        板号:J30 820-3115

        故障现象:笔记本不触发

        维修过程:

        机器接电源亮绿灯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主板进水腐蚀,客户动过主板,已把进水腐蚀清理掉。仔细检查一遍主板没看到明显腐蚀地方,先排查主板短路情况,经测电感L7260短路,其他电感阻值没发现异常。电感L7260产生电压为=PP5V_S3_REG,观察一遍电压周边没有明显腐蚀情况。

电感L7260

  使用电击法来排除短路情况,=PP5V_S3_REG电压接到可调电源上0V慢慢往上加,不要看电压是5V直接调到5V,有可能会扩大故障。可调电源调到2V左右有2A电流,主板上有个电容冒烟,将电容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

冒烟电容

  图纸上找到冒烟电容中的C6601,此电容为滤波电容可不装。

图纸上C6601电容

  短路排除后接电源依旧不触发,意料中的,因为5V为S3电压,短路所导致的故障应该为触发掉电。测主板电压公共点正常,电感L7220待机电压=PP3V3_S5_REG没有。根据苹果时序,当EC工作正常后收到SMC_BC_ACOK适配器检测信号,再读取适配器信息,亮绿灯说明已正常读取到适配器信息,然后EC会发出=PP3V3_S5_REG电压开启信号。

电感L7220

  测=P3V3S5_EN_L信号为低电平,开启信号已有电压没产生,简单检查芯片无腐蚀情况,直接更换芯片故障依旧。

电感L7220电压开启

  检测待机芯片U7200工作条件,测16脚主供电正常,8/17脚线性电压没有,线性电压开启为13脚,测13脚开启没有,13脚由=P5V3V3_REG_EN经电阻R7273提供,测电阻两端都无电压,断电打值都正常。

待机芯片U7200

  经电路图追查=P5V3V3_REG_EN线性开启由U7941的3脚产生,检查芯片无腐情况,测U7941芯片2脚有高电平,1脚供电正常,条件满足直接更换芯片。更换芯片后上电正常,故障修复。

线性电压开启

  装机测试正常,附亮机图。

亮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ACT)提供!

苹果A1278系列故障维修专题帖:http://www.xinxunwei.com/bjbwx/11286531.html

网友:
思路清晰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有人发帖说这么清楚的,楼主就差把时序讲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