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型号omni 305 pc

楼主(2018-05-24):
hp  一体机型号omni 305 pc ,电流没怎么跳变就不动了。一看是amd 的cpu 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北桥的问题。我并没有马上修 。而是看下论坛的帖子 ,有个例子是这样说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和我的机器问题一样 ,他修北桥之后 ,还是没亮最后说是北桥后边的电阻坏掉了 。换电阻后问题解决了  。说是有可能是通病 。我想证实一下我先测的北桥后面的0欧姆的电阻.可是并没有坏 .想想还是焊北桥吧.焊完北桥加电测试还是不走码,这是怎么回事呢  ,用万用表测了下北桥的供电 不正常这时候我又找到北桥后面的0欧姆的电阻,这时候奇迹出现了 .0欧姆的电阻既然坏掉了 .测了下北桥没有短路怎么电阻坏掉了呢 ,找个0欧姆的电阻换上 既然跑码了  机器亮了    这时候我就不太明白了 是0欧姆坏掉是通病   还是加热北桥的时候温度高引起电阻坏的   还要以后修到hp 305的机器 来确定

网友:
早没有看到楼主的贴子,前几天有一个一样的机子,换了北桥没有好,我就放弃了。

网友:
有2台出同样问题。 就差不多是通病了。 值得注意。 收藏一下      。

网友:
不错啊。问题找得到啊11111111111

网友:
我去  为什么早点没看到这个帖子呢  曾有个机器没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