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连接监控录像机正常,连接电脑主机不亮

楼主(2018-05-24):
如题,一台 唯一 的显示器 19寸,我连接监控,可以正常亮机,都是连接电脑主机,就不亮了,电源灯闪烁,求解!!!!!

显示器修好了,换了个驱动板好的,没有编程器,刷不了程序,没办法只能换板子

网友:
求助,在线等,老铁帮帮忙,抱拳了..............

网友A:
显示器的问题吧,灯闪不一般都是显示器电源板的问题?图文强势好文,好经验值得分享,回复才有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问题吧,灯闪不一般都是显示器电源板的问题?图文强势好文,好经验值得分享,回复才有金币

电源板问题,那为什么我连接监控录像机,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应该是主机问题吧

网友:
就服你..................:L:L

网友:
换VGA线好的一种................

网友B:
这明显的要降低电脑的分辨率撒,大哥

网友:
电脑主机问题,或者电脑主机放在别的显示器试一下就知道了了

网友C:
简单的是事情搞得复杂了。。。。。。。。。。。。。。。。。。。。。。。。。。。。。。。。。。。。。。。。。。。

网友:
刷下程序。。。。查下VGA口值阻值

网友:
如果都是VGA信号的话,那就是电脑主机分辨率太高了。

网友D:
要是VGA分辨率设置正确的话,就刷一下MCU程序吧!

网友E:
这个你要看下主机有没有信号输入,没信号待机了肯定是闪烁的,你量下数据线行场同步还还有SDL还有SCL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都正常就刷下显示器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的要降低电脑的分辨率撒,大哥

我也考虑到这点,但是我不接硬盘,就跟分辨率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看下主机有没有信号输入,没信号待机了肯定是闪烁的,你量下数据线行场同步还还有SDL还有SCL的阻值 ...

问题锁定在显示器,其他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VGA分辨率设置正确的话,就刷一下MCU程序吧!

分辨率看你的是OK的,我估计问题是在驱动吧,但是我没有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是事情搞得复杂了。。。。。。。。。。。。。。。。。。。。。。。。。。。。。。。。。。。。。。。 ...

你就来骗分吧。。。。。。。。

网友:
写程序就可以了   或者清空 24C04

网友:
会不会是主机漏电  与这个显示器冲突

网友:
换VGA线 如果不行再刷程序 VGA线一定要质量好的 3+6的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可以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