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联想B320一体机这个板子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8-05-24):
机型:联想IDEACENTER B320
故障:开机后,屏幕发虚,字体变大,抖闪
检修:拆机后发现,光驱架子上有个转接板子,直接给屏信号的。
      主板的显示信号先送到这个转接板上,然后再送到屏。
      上面还有个风扇。估计有视频处理能力
机型:
故障:开机后,屏幕发虚,字体变大,抖闪
检修:拆机后发虚,光驱架子上有个板子,直接给屏信号的。
      主板的显示信号先送到这个转接板上,然后再送到屏。
      上面有个风扇。

网友:
本人怀疑故障是因为这个转接板引起的。
因为修显示器经常会碰到画面异常,是因为MCU程序问题导致。

哪位朋友有这个板子的程序,希望能共享帮我一下

网友A:
逻辑板,资料基本没有的!!!!图文强势好文,好经验值得分享,回复才有金币

网友:
那是LVDS转接板吧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搞个故障图上来

网友C:
这机器粗制滥造的组装货,好乱!!!!!!!!!!!

网友:
上个故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搞个故障图上来

已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粗制滥造的组装货,好乱!!!!!!!!!!!

中国特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资料基本没有的!!!!图文强势好文,好经验值得分享,回复才有金币

朋友您说的资料,是BIOS资料,还是关于这个板子的技术图纸资料?

网友:
逻辑板,资料基本没有的!!!!图文。。。。

网友D:
这个小板是可以不装的

网友:
直接换个板子吧,不过这个应该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板是可以不装的

小板接屏的屏线接口,跟接主板的接口不一样。
除非改用老款的屏线

网友:
刷了楼上的TV BIOS,依旧,看来要么是板子,要么是屏了。

网友:
这款碰到过2台都是那个5930问题的  。都不带这个板。直接接主板不行【屏线】?

网友:
前两个月遇到过B320花屏,以为是显卡花屏,改了集显还是花,就要放弃的时候,不报任何希望,刷了个这个TV板BIOS,奇迹般的好了!!!你这个刷了还不行,估计只有换个TV板试试

网友:
楼主看下显卡吧 B320这台的显卡特别容易虚汗 你拆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它的散热器的灰尘已经堵满了啊?

网友:
个人认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