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22寸led显示器不亮屏

楼主(2018-05-24):
接手一块海尔22寸显示器一台,通电无反应,拆机量电压,电源板5v输出异常,去掉解码板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
用直流电源,看看逻辑板供电什么情况

网友:
用直流电源,看看逻辑板供电什么情况................

网友:
大家一致要求,楼主一定试试哦

网友:
什么情况,楼主坐等解决方法

网友:
直接用5V去点逻辑板试试,正常的情况下,查电源板的初级,应该是负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