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可调电源变成只有24v调不了

楼主(2018-05-24):
手机可调电源变成只有24v调不了,以前最高15v

网友A:
电源调整管击穿了 用表 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调整管击穿了 用表 量一下。。

就是扭的那个吗?,还是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扭的那个吗?,还是是一个三极管

应该是三极管吧,大概

网友:
取样控制电路短路,导致电压直通了

网友:
调整管导通了。三种可能:一是调整管击穿,二是取样电路故障,三是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哪里可以调电压,原理搞清楚,电路清晰才能搞懂,调电压的方式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