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8-05-24):
D7=ED这芯片实际名称找不到pdf 不知是什么型号 有知道的大神请告知小弟 谢谢!

网友:
找图纸看看,图纸上应该有.........................................

网友:
找卖芯片的问问具体型号。。。。。。。。。。。。

网友:
找到图纸就能明白了

网友:
问淘宝买家,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

网友:
只能找图纸看,或者你看能不能找到卖芯片的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