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不触发 笔记本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24):
联想Y470不触发 笔记本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Y470

【主板板号】:LA-6881P Rev 1.0

【故障现象】:不触发,笔记本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机器有修过的痕迹,待机芯片明显换过。测主板无短路,插电,测量公共点无电压。先查保护隔离,PQ301 G级电压为19V。

  正常应为低电平才能完全导通。查相关信号,PACIN无电压、6251_VDD无电压,追查充电芯片ISL6251工作条件,24脚DCIN无电压,追查来源,VIN过PD301、PR310给DCIN供电。经查PR310断路、PU301短路, 更换坏件后公共点正常。

  无待机,继续维修待机线路。经查待机芯片VREG3、VREG5正常产生,待机芯片ENTRIP1、ENTRIP2无电压。追查来源,正常PQ406控制级为高,导通PQ406使得PQ405截止,ENTRIP1、ENTRIP2不对地,PWM部分才能工作。

  经查MAINPWON信号异常,拉低了PQ406的2脚电压,追查相关芯片,更换PU201(温控)后待机正常,之后触发亮机。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天意WX)提供!

相关阅读:

联想Y470系列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12126645.html

网友:
维修之路,漫长,艰苦。来学习的

网友:
                     发贴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楼主直接不要温控芯片把哪个脚悬空行不行、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好幸运 我上次修的 桥坏

网友:
版主出售必出精品

网友:
可以啊   点火电路研究的很精通 值得学习

网友:
又是PU201温控芯片看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坏啊。

网友:
温控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仁宝的点火电路

网友:
图文并茂  精彩

网友:
MAINPWON        很关键                                                                                                    。

网友:
干净利索,维修有的时候就是得这样!!!!!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Y470不觸發筆記本電腦無法開機故障維修

网友:
楼主,问一下你电路里面那个温控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温控出问题 碰到的太少了,LZ思路好清晰

网友:
你修复杂了。。。兄弟。

网友:
维修有的时候就是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