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3.0无CPU电压一例

楼主(2018-05-24):
GA-H61M-DS2 REV3.0无CPU电压一例

网友:
技术不错,谢谢分享以后修到注意了

网友:
温控 也会导致????? 过热保护

网友:
技嘉主板不出u电压 还没有遇见过温控引起。感谢楼主提供新的思路

网友:
h61也修,这能赚几个钱??!!!!!!!

网友: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不过h61我这镇上很少见了

网友:
CPU  EN,VCCSA这些都出来了是吧?就是没出CPU电压?这种问题遇到过许多,不懂修。都是刷个BIOS好就好,不好就换板

网友(点评):
对,基本条件都满足了,想放弃了不修了,最后听客户说,是拆过CPU风扇后后就不行了,才去查有没有掉件。发现R4995压碎了,查图纸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信号是导致掉电吧。

网友:
温控坏,会出现不出CPU电压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导致掉电吧。

是触发掉电,但是掉电前,CPU电压没有出来。可以反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触发掉电,但是掉电前,CPU电压没有出来。可以反复触发

都掉电了,来不及产生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当然不会工作。

网友:
温控出现问题,一是触发掉电再有就是用着关机而且CPU温度还不高。跟CPU 供电没多大关系

网友:
触发后,最少有1到2秒才掉电的,很多板,有这个时间,CPU电压已经出来了。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都有了,这个情况,以前也修到过是IO的PG没有出来,也是这样掉电的,CPU电压也没有。就没有去想温控的信号了。老在修CPU电压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久没修了的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哪没有就修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