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24):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开机测试触摸无反应也不闪白条,这种情况一般是黑触摸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CPU根本没有识别到触摸芯片。又结合客户说的现象有可能还有断线的地方。机子一拆发现上家已经维修过修的还比较严重。

  先测触摸的工作条件供电,测5.1V有,±5.7V也有,黑触摸升压也有。有这些工作条件说明黑白触摸已经工作了,有可能是同步信号有问题,通过点位查询。

  从显示接口到背光测试点到CPU,然后到黑触摸到同步门电路,这个通道上有一个芯片不良就会导致无同步信号。通过测量测试点通断发现,背光IC测试点到同步门电路U2403开路,直接飞线。

  飞好线后开机测试,故障排除。

本案例由(迅维林工)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强,都是经验,无价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同步信号很总要的 不错 非常好~~~~~~~~

网友:
xuexixuexizaixuexi     xuexixuexizaixuexi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触摸维修查坏点时容易忽视同步数据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