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可调电源上面的2n3443这个可以用哪个代换

楼主(2018-05-24):
手机可调电源上面的2n3443这个可以用哪个代换2N3443,硅管,NPN型,300V/7.5A 150W功率放大/开关管,金属封装

网友:
2N3443锗 PNP 20V 0.1A >75MHz普通射频 是这个

网友A:
非得代换干啥!直接买同型号的,不行吗! 还是你手里有其它的片不知道哪个可以代用。那你把手里的芯片型号列出来。让大神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得代换干啥!直接买同型号的,不行吗! 还是你手里有其它的片不知道哪个可以代用。那你把手里的芯片型号 ...

淘宝上没有,我也很无奈·找都找不到

网友:
硅管,NPN型,300V/7.5A 150W  参数稍微大点的 代换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2n3445/6/7/8某宝都有卖的。射频微波元器件,不过是草帽封装的,对应pin引过去就可以了,效果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