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DELL M3800 LA-9941P

楼主(2018-05-24):
同行送来的二修机,说是最开始有待机无触发,后来PU200被焊掉点,待机也不正常。
拆机时发现铭牌很特殊,
就顺便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还是个工作站
回归正题,拆开后发现是PU200是充电芯片,吹下来补点,重新吹上,打值正常后通电,待机正常,没发现短路(以为就OK了,没想到因为没彻底检查,埋下了个*WF词语*,再后面把自己炸了。)
有待机了,但是按开关还是无触发,只好查条件,最后查到没有PWRBTN发出来给桥,那触发毛线,上家应该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换过了EC 但还是触发不了,想着先刷下BIOS试一下,查了一下图纸,发现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KB9012BF A4,是QFN封装的,
从来没刷过这种,上网查资料,貌似都是KB9012BF A3的刷法,A4的没有,但是有一片帖子说和A3的脚位能对上的话就可以直接刷了。根据图纸先标记好。
然后在键盘接口上直接飞线,在板上就可以直接刷了。
因为之前师兄修好了一块同型号的板,所以直接在那块板上读取了程序
再刷回我这块主板。
这里发现地线一定要接好,否则的话会出错
刷完之后按下快关,灯灯灯灯,跑电流了,感觉应该是亮了,接上屏,果然亮机,以为维修结束,高高兴兴的装机,想着最后测试一下,插上可调电源的一瞬间,就听见噼啪的一声微响(埋的雷炸了),接着就是短路的打表,心中一凉啊,迅速拔下电源,平复一下心情,再次拆机。各位置打值,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忐忑的通电,发现可以有待机,但是测量公共点,居然有18V,但是这机器是降压产生跟电池电压相同的公共点,最多也就是13V左右。
肯定不正常,接着查发现降压的复合MOS管PQ204已经直通了,并且没插电池时,电池隔离管P沟道的控制级一直时低电平,所以肯定会短路。
测量到上管G极的时候发现是18V高电平,没有波形,拆掉复合管后波形仍然是个波形,判定芯片挂了,
但是换了芯片后发现仍然是电平,连换了几个都是一个效果,没办法装个新的复合管,没想到马上就有正常的波形了。暂时还没弄明白是什么原理。
接着测量各项值,发现充电电流检测脚P极断线,没办法,飞线解决。
再次仔细的查了各项值,并加电池通电,发现一切正常,装好机器开机测试一小时,没其他问题,维修结束。
第一次维修充电电路,头绪有点乱,各位见谅,多亏有一块板做对照维修,学到了不少东西。最后附上亮机的BIOS。
DELL LA-9941P rev 1.0 独显

网友A:
冲着飞线刷也要给分    飞线很慢   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着飞线刷也要给分    飞线很慢   果断加分

哈哈,谢谢,从来没做过,所以会慢一些。

网友B:
这是可以装两个CPU吗 这种的机器 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可以装两个CPU吗 这种的机器 还没有修到过

号称是移动工作站,只有一个CPU,没感觉和普通的笔记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请问下楼主你飞线的哪个是RT809F 吗,还是用的别的人转接座。我不会刷EC闲来无事想学一下、还有就是哪个EC程序能不能在官网下的下来。

网友:
移动工作站  感觉普通电脑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你飞线的哪个是RT809F 吗,还是用的别的人转接座。我不会刷EC闲来无事想学一下、还有就 ...

用的809H,用转接座飞的线。EC程序的分离还没研究,等有研究的话再发出来。

网友E:
移动工作站 而且同行还修不好 那岂不是可以报高价钱  二修机我一般价格报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号称是移动工作站,只有一个CPU,没感觉和普通的笔记本有什么区别。

看配置有两个  我以为上了两个CPU  看来也是低配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动工作站 而且同行还修不好 那岂不是可以报高价钱  二修机我一般价格报比较高的

看客户把故障写得那么详细,你也知道收不到什么钱了。。。。楼主技术不错!qfn的ec还没有刷过

网友F:
这个机器有一个很厉害的专业卡,居然跑1000万面数没有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有一个很厉害的专业卡,居然跑1000万面数没有压力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只是看着价钱比较不错。

网友G:
这帖子技术含量很高哦,刷EC,修充电电路,学些了,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帖子技术含量很高哦,刷EC,修充电电路,学些了,给楼主加分。。。。。。

谢谢,谢谢,我也是现学现卖,整理一下对自己以后的维修有帮助。

网友:
对于换芯片,知道场管导通,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是先换了再说,还有就是一换换一对,

网友:
楼主思路敏捷,条理清楚,高手啊,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是上家留下来的毛病,不然没这么多问题的,

网友:
同行送来的二修机,说是最开始有待机无触发,后来PU200被焊掉点,待机也不正常。
拆机时发现铭牌很特殊,
就顺便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还是个工作站
回归正题,拆开后发现是PU200是充电芯片,吹下来补点,重新吹上,打值正常后通电,待机正常,没发现短路(以为就OK了,没想到因为没彻底检查,埋下了个*WF词语*,再后面把自己炸了。)
有待机了,但是按开关还是无触发,只好查条件,最后查到没有PWRBTN发出来给桥,那触发毛线,上家应该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换过了EC 但还是触发不了,想着先刷下BIOS试一下,查了一下图纸,发现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KB9012BF A4,是QFN封装的,
从来没刷过这种,上网查资料,貌似都是KB9012BF A3的刷法,A4的没有,但是有一片帖子说和A3的脚位能对上的话就可以直接刷了。根据图纸先标记好。
然后在键盘接口上直接飞线,在板上就可以直接刷了。
因为之前师兄修好了一块同型号的板,所以直接在那块板上读取了程序
再刷回我这块主板。
这里发现地线一定要接好,否则的话会出错
刷完之后按下快关,灯灯灯灯,跑电流了,感觉应该是亮了,接上屏,果然亮机,以为维修结束,高高兴兴的装机,想着最后测试一下,插上可调电源的一瞬间,就听见噼啪的一声微响(埋的雷炸了),接着就是短路的打表,心中一凉啊,迅速拔下电源,平复一下心情,再次拆机。各位置打值,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忐忑的通电,发现可以有待机,但是测量公共点,居然有18V,但是这机器是降压产生跟电池电压相同的公共点,最多也就是13V左右。
肯定不正常,接着查发现降压的复合MOS管PQ204已经直通了,并且没插电池时,电池隔离管P沟道的控制级一直时低电平,所以肯定会短路。
测量到上管G极的时候发现是18V高电平,没有波形,拆掉复合管后波形仍然是个波形,判定芯片挂了,
但是换了芯片后发现仍然是电平,连换了几个都是一个效果,没办法装个新的复合管,没想到马上就有正常的波形了。暂时还没弄明白是什么原理。
接着测量各项值,发现充电电流检测脚P极断线,没办法,飞线解决。
再次仔细的查了各项值,并加电池通电,发现一切正常,装好机器开机测试一小时,没其他问题,维修结束。
第一次维修充电电路,头绪有点乱,各位见谅,多亏有一块板做对照维修,学到了不少东西。最后附上亮机的BIOS。
DELL LA-9941P rev 1.0 独显

 会员1125608300鑫豆2026-4-6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