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屏幕失灵?

楼主(2018-05-24):
苹果7屏幕失灵?
屏幕失灵

网友:
按道理来说,只要重启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电源键,加上,home键,一起按,15秒。但是你换了不是原装的屏幕,这样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去苹果授权的维修点问问看看,他们能去苹果授权的维修点问问看看他们能帮你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更新iOS11.3.1的原因。据说这个版本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就是把苹果7当备用机

网友:
去官方售后吧,如果你不想让手机报废的话……

网友:
排线断了,继续换

网友A:
换国产屏还能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