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C内存断线维修,求飞线思路

楼主(2018-05-24):
刚入手一台联想E430C的本,有点微短,待机3-5V正常,最终判断是3vs电容短路,已修复,
上电后,发现电流定在1.1-1.2之间,没有明显大的跳变,测所有电压均都有,但就是不出集显电压,

内存和CPU换了好几个,时序PG也都很OK,开始刷BIOS,此机BIOS也是大神,有单刷U5拆U6的,

也有两个BIOS都刷了,反复测试均都无果,就开始发滞,突然想到卡内存插槽边的卡扣断了一边,是不是有断线啊

找到我的内存打值卡开始打值,确实发现有异常,开始上图,

现在问题,我已经知道内存到CPU位置断线,我要怎么飞线啊,求思路

网友:
如果真的是因 内存插槽边的卡扣焊点脱落导致的,首先在损坏处刮漆找断线补上?

网友:
从CPU的针脚引根细漆包线,再用绿漆固定好。

网友:
兄弟,你这个是大手术哦,呵呵额

网友:
找一根细铜丝上锡,插进CpU座孔里面,另一端接到内存角上去,做好绝缘固定工作。

网友:
好经验 值得看几遍 不错的经验

网友:
从损坏的地方补啊

网友:
组织卡不错  有点位吗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坏了吧.换槽子看看,不换槽子内存插上也不稳,没有卡扣

网友:
估计是摔过的,摔出来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