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51开机电流0.4

楼主(2018-05-24):
NM-A151开机电流0.4图中的电感电压为0.89V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CPU供电没出来吧, 0.89V好像是显卡算是正常的。供电不怎么懂电路,备份BIOS刷一个先了。

网友B:
我想知道 楼主为什么怀疑这个典雅  全版电压那么多而不去怀疑别的呢

网友C:
按时序修兄弟 一步一步查 那里显卡供电确实正常的 先刷BIOS这机器爱坏BIOS 刷了不行在查缺供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出来吧, 0.89V好像是显卡算是正常的。供电不怎么懂电路,备份BIOS刷一个先了。

刷过bios,还是一样,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 楼主为什么怀疑这个典雅  全版电压那么多而不去怀疑别的呢

其它的电压都有,只是这个觉得低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修兄弟 一步一步查 那里显卡供电确实正常的 先刷BIOS这机器爱坏BIOS 刷了不行在查缺供电不

BIOS刷过,还是一样,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出来吧, 0.89V好像是显卡算是正常的。供电不怎么懂电路,备份BIOS刷一个先了。

二级转换电压出来了吗3/5 还有四代的CPU 和小南桥都容易坏。先找个CPU试一下。电压有完可能就是南桥了,现在应该是没有CPU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