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不小心摔了

楼主(2018-05-24):
iphone 6s 不小心摔了 现在开机后提示 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 顶部闪光灯等和线路板接口位置烫手 请大侠指导

网友:
机子主板摔嘘啦。。。。。。。。。。。。。。。。。。。。。。。。。。。。。。。。。。。。。。。。。。。。。。。。。。。。

网友:
那按照您的意思 是不是换主板??????????????????

网友:
现在发现把无线网关掉就OK了 WiFi模块可以修吗 大概多少米 拜托哪位大神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