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屏蔽罩拆除方法

楼主(2018-05-24):
                                            苹果6S屏蔽罩拆除方法          今天从老师处领来有一块故障板,准备进行测量故障,需要拆除屏蔽罩(CPU背面),我就用6代的方法,用直风枪3#420度,感觉比6代费时费力,不好拆,最后用了3倍于6代的时间,才把其拆下来,(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是不行的,CPU肯定会爆,)果不其然。
          问了同学,6S的最好用尖嘴钳搞下来,不然CPU会爆的。
          这下懂了,不能这么搞的
         失败乃成功之母也!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罩子是哪个..有这么难拆么?

网友A:
实际维修中,遇到测量不到被屏蔽铁框挡到的地方,可以用斜口钳剪掉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维修中,遇到测量不到被屏蔽铁框挡到的地方,可以用斜口钳剪掉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万老师的教导,我记下了,下次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