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严重进水腐蚀不显示

楼主(2018-05-24):
iphone6S 严重进水腐蚀不显示

作为手机维修界中的小小白今天我拿到一块进水板,虽然整板有多处进水腐蚀,但是丝毫没有让我怂。
接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电流跳变还不错能按顺序跳到1A以上(心中暗喜)

首先当然是拿起我的小毛刷先轻轻的刷这样先把显示触摸座子周边和背光芯片附近元件腐蚀的电解质刷掉,然后拍照固定元件位置再用硬毛刷或者用镊子刮一刮把腐蚀掉的元件撬掉换件。清理干净主板后,当然是满心欢喜地扣屏试机,还是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不显示。

显示触摸连接座上方的小元件进水腐蚀比较严重,还有掉件。那就开始查显示屏的工作条件,打开点位图看了一下,发现除图中圈出来的三个电感外,其他都是滤波电容可以直接拆掉(腐蚀严重,我就直接用镊子挑掉了),三个电感分别连接显示屏的+5.7V供电、触摸+5.7V电、显示屏1.8V供电,损坏会导致无电压,那就肯定没显示,没触摸的了,所以直接更换(可以直接短接的)。

更换好后,测其对地值和电压正常。接屏开机测试,显示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希望各位大神不要喷,本人小小白,求指教。

番外篇:
当看到显示的那一刻,说实话我有些激动,虽然问题不是很大,但作为来实地不到2个月的小小白我能了解其工作原理和维修流程并自己单独动手修好一片板,是对我自己近来努力和付出的汗水最大的安慰与收获,也不枉老师对我的殷切教导,特以此贴纪念我从迅维开始的成长之路,也感谢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有用的

网友:
故障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进水的机子确实需要很细心能完美修好都是不错

网友:
厉害啦~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网友:
一下就断掉三个电感呢 ?  是下边腐蚀的接触不上啦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你修机的帖子都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