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改集成详细方法

楼主(2018-05-24):
苹果A1286改集成显卡手把手教你,无需图纸,只要会用 点位图 轻松改集成显卡。。 板号:820-2915-B 板号

客户上个月换的新显卡芯片,万能宝买的17年显卡芯片, 用一个月不到又花屏了。。跟客户商量改集成显卡。 打开图纸,拿起 笔 纸  画图。。
分析HM65 IG集成显卡信号: EG AMD显卡芯片、都经过U9600转出来在经过电阻转换成屏线接口、、思路清楚了那就拆了 U9600直接飞线。。

由于换的17年新显卡,成本都花了 100大洋,打算拆了显卡,拆了显存 留着备用。。下面来几张改好的图纸,  改好亮度不能调。。A

网友:
文件太大。。一会 上传 图片 和  方法、、、

网友A:
楼主  可以直接刷bios屏蔽了,不需要飞线

网友B:
本方法合适用新手,只要会用点位图就行:迅维ID:天风科技 A1286板号 820-2915-B
A:第一步 拆掉U9600芯片,让独显切换芯片不工作,IG和EG切换信号,  IG是HM6发出信号,EG是 AMD独显信号。
B:第二步 拆掉U9270芯片,芯片 (2-3-4 )这三脚连起来,(9-10-11) 这三脚连一起。
C:第三步 改HM65集成发出IG信号 A组和B组信号,A组B组分别2对(三条 P0-P1-P2 三条 N0-N1-N2,一共12条线)在改 时钟A组和B 组这2组信号。
         1:详细理解:拿第一组做比例,HM65集成显卡发出 LVDS_IG A_DATA_P<0 信号至U9600芯片 BANK7信号区域还有R9651电阻第一脚, U9600芯片BANK0区域发成出LVDS_A_DATA_P<0>信号至R9225第一脚,R9225第二脚转换成LVDS_CONN_A_DATA_P<0>信号通往屏线接口J9000第9脚,需要HM65 IG信号飞线至屏线接口信号就行。
         2:下面飞线方法:电阻1代表第一脚,2代表2脚。
A组P信号
  LVDS_IG A_DATA_P<0>R9651-1 飞 R9225   LVDS_A_DATA_P<0> 经过R9225-2到屏接口
  LVDS_IG A_DATA_P<1>R9652-1 飞 R9230   LVDS_A_DATA_P<1>
  LVDS_IG A_DATA_P<2>R9653-1 飞 R9235   LVDS_A_DATA_P<2>
     A组N信号
  LVDS_IG_A_DATA_N<0>R9651-2 飞 R9227   LVDS_A_DATA_N<0>
  LVDS_IG_A_DATA_N<1>R9652-2 飞 R9232   LVDS_A_DATA_N<1>
  LVDS_IG_A_DATA_N<2>R9653-2 飞 R9237   LVDS_A_DATA_N<2>
     B组P信号
  LVDS_IG_B_DATA_P<0>R9654-1 飞 R9245   LVDS_B_DATA_P<0>
  LVDS_IG_B_DATA_P<1>R9655-1 飞 R9250   LVDS_B_DATA_P<1>
  LVDS_IG_B_DATA_P<2>R9656-1 飞 R9255   LVDS_B_DATA_P<2>
     B组N信号
  LVDS_IG_B_DATA_N<0>R9654-2 飞 R9247   LVDS_B_DATA_N<0>
  LVDS_IG_B_DATA_N<1>R9655-2 飞 R9252   LVDS_B_DATA_N<1>
  LVDS_IG_B_DATA_N<2>R9656-2 飞 R9257   LVDS_B_DATA_N<2>
D:改屏的时钟信号,这个需要注意,HM65-IG只发A组信号,B组是空的,这就需要并A组信号到B组,不然出现白屏或者小花点,方法A组N信号 并B组 N信号》
《B组 LVDS_IG_B_CLK_N 和LVDS_IG_B_CLK_P 这一组图纸无信号,需要从A组并线过去B组《A组 LVDS_IG_A_CLK_N  LVDS_IG_A_CLK_P》
分别是屏线接口:A: LVDS_B_CLK_N B: LVDS_B_CLK_P C: LVDS_A_CLK_N D: LVDS_A_CLK_P 四条型号用A B C D四字母区分。红色字母A和C组合,黑色字母B和D组合 字母颜色区分,
HM65 IG A组N信号  并  屏接口  B组N信号
A组N信号:LVDS_IG_A_CLK_N  R9650 -2飞 C: LVDS_A_CLK_N  R9222
并 B组N信号AVDS_B_CLK_N  R9242 三电阻飞线:R9650-2飞R9222和R9242
A组P信号:LVDS_IG_A_CLK_P  R9650- 1飞 D: LVDS_A_CLK_P  R9220
并B组N信号BVDS_B_CLK_P  R9240   三电阻飞线 R9650-1脚R9220和R9240
E:改屏供电,高压,亮度调节三条线。
1:HM65芯片发出:LVDS_IG_PANEL_PWR  (改LCD_PWR_EN 型号屏供电开启) 《R2015-1》飞 1-R9094 或者U9000第一脚。
2:HM65 芯片发出:LVDS_IG_BKL_ON   (改  LCD_BKLT_EN高压开启)   《U9600-118脚》飞 1-R0901或 Q9707第五脚 。
3CD_BKLT_PWM      改              高压供电 《R9693-1》飞 C3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以直接刷bios屏蔽了,不需要飞线

刷 BIOS 屏蔽显卡好像不能拆了显卡和显存吧。。我得把我新换的显卡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方法合适用新手,只要会用点位图就行:迅维ID:天风科技 A1286板号 820-2915-B
A:第一步 拆掉U9600芯片 ...

文字 模式 有些  符号 变  图 了

网友:
A1286 改集成详细方法,图纸,点位,上电时序 都在里。。。

网友C:
看着好复杂啊           还是刷程序简单点

网友D:
飞线还是太麻烦了点,曾经改过一台,说实话这个工作量真心不愿意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复杂啊           还是刷程序简单点

刷了   按键盘 重置就 死翘翘了。。。 刷了BIOS 能拆掉 独显吗? 我换的 17年新显卡  必须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还是太麻烦了点,曾经改过一台,说实话这个工作量真心不愿意做了

辛苦钱啊。。。不飞线 新换的显卡 就不能拆下来吧。。。假如 刷BIOS。。。

网友E:
100快的也不是新显卡,是翻新的,放在手上也没用,这个显卡真正全新的要2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快的也不是新显卡,是翻新的,放在手上也没用,这个显卡真正全新的要280

280 万一也是 假货呢。。。那就 心如刀割。。 修个 机器才 500。。。显卡搞了 280  玩毛啊、、

网友:
这个工程量不少

网友(2019-03-30):
自己的还可以买买显卡 搞搞  ,                        ·

网友F:
改了显卡是不是不能装WINDOWS了。。。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加分,修得不错呀

网友:
这就牛逼了  学习一下 说不定以后用的上

网友:
飞线的时间你可修别的机器,一样赚钱,换上去的芯片拆了也烦,反正客户出钱管他呢

网友:
都可以刷BIOS的呀    就是用不了win7系统

网友:
学习一下 说不定以后用的上                                                        ·

网友(2020-06-13):
去掉显卡供电大电感   刷集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以直接刷bios屏蔽了,不需要飞线

这样的方法会一样会返修!返修的几率取决于显卡的成色。唯有拆显卡飞线才是永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了显卡是不是不能装WINDOWS了。。。

要改bios可以做win10   ,但是不支持win7

网友:
改了只有苹果系统才能用吧

网友(2021-01-06):
这样该太麻烦了,刷个集显的BIOS,拆掉芯片就可以了,但是只能用苹果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