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H61-V主板不跑码 是通病吗全板子822换了都不对

楼主(2018-05-24):
华硕B8H61-V主板不跑码  是通病吗全板子822换了都不对

网友:
刷BIOS???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各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按时序供电是在前边的,供电正常了再查别的条件!不能不查工作条件就直接换822,个人感觉那是撞大运的维修方法

网友:
有耐心啊  换完了啊测复位刷bios换cpu内存,打波形啊

网友:
测电压,查故障。

网友:
有没有 复位  先查。。。。。。。。。。。。。。。。。。

网友:
楼主的这个修法,只适合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测量主板条件呀!不是换完822就好用的   要是这样都可以修主板了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然后刷bios,还不行就按着桥试试,也可能桥的问题,

网友:
太调皮了 要是都换822能管用了  哪还用学技术了、。

网友:
我晕,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你把主板上能换的都全换,可能就好了。

网友:
新手只会通病维修

网友:
这个描述估计没有能回答你,首先没有说各个供电正常不,其次没有刷BIOS,最后你只换了822主要是你都不知道和822有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是修笔记本的吧?华硕主板的电阻除了822容易坏还有472呢,再把全板的472换了估计就好的了

网友:
电压是否少了你量清楚了吧,,,

网友:
不错不错  非常给力 有了这证  又能增加不少福利

网友:
哪有一上来就找通病的,自己先测量一下啊,最基本的电压时钟复位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