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G150M-B每开机一分多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8-05-24):
    一台雷神TR G150M-B,板号如图,开机进系统滚动条风扇狂转,键盘的三个蓝色指示灯同时闪烁,进糸统过几秒后自动关机,温度各电压都正常。BIOS,Cpu都更换过。

网友:
可以咨询下售后,帮你顶高手出来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卡  上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了,客户拿走了

网友:
只想说神舟的东西坏了都是古怪毛病,不好修的,我看到神舟出现死机莫名其妙断电的直接PASS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尝试换掉显卡旁边的复合mos管试试,修过很多神舟,蓝天代工的板都是显卡供电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