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Plus 100ma定住

楼主(2018-05-24):
客户摔了的。偶尔能开机。单板100ma定住。不开机
不联机 不充电。有没有修过的坛友 指点一下思路。坑爹的蓝瑞图纸 木有组值。

网友:
按一下cpu 和硬盘 看有变化没有

网友:
刷机看看报错啊  估计CPU 硬盘的面大

网友:
瞎吹一桶 能开机了,有时候反复重启。怀疑基带电源 或者USB充电管

网友:
供电,u,usb管理正常应该就可以联机,拆下硬盘dfu看能联吗?

网友:
修苹果如果不是系带的问题,先修联机,然后刷机看报错来修。

网友:
先修联机啊,修完联机也许有惊喜

网友:
先加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初步判定坏点

网友:
电流100MA定住,有可能CPU虚焊

网友:
能联机不,联机刷机试一下

网友:
这个定在100MA,CPU的概率很高哦,不错可以先查下供电,看是否正常然后动手做CPU

网友:
思路要正确,先修联机,再修其他的,换一下USB管理芯片

网友A:
100毫安定住 还能偶尔开机?  IPHONE8 PLUS 我图纸都没下载呢。。 查查基带电源的输出 电源的输出 总线 复位电压看看。。 还有U2。。

网友B:
试试硬盘和cpu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硬盘和cpu                                                 啊

已丢成都赛格 重做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毫安定住 还能偶尔开机?  IPHONE8 PLUS 我图纸都没下载呢。。 查查基带电源的输出 电源的输出 总线 复 ...

U 2  基带电源 都干了 。 丢成都 重U了

网友:
重新做U 也不是保成的吧  这玩意风险挺高啊

网友:
刷机看报错,不连就拆硬盘后连机看看。CPU不容易坏。

网友:
刷个机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跟你的故障差不多 有时候能进系统 不定时重启 然后又进不去了   有时候小电流 干了 硬盘 基带电源 怀疑U虚了  没摔没碰

网友:
刷机看报错,不连就拆硬盘后连机看看。CPU

网友:
对于苹果手机建议先软后硬 上来就CPU 基带 容易走弯路

网友:
大将风度iwjdewijfdiswjfosijfdijf

网友:
不冲点不联机 换个u2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