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烧下管

楼主(2018-05-24):
N5010 3V 5V阻值偏低,测量发现3V 5V的下管坏了,换上有被击穿,主供电芯片是CK=CL不知道和那个芯片通用啊。有没有同行遇到过啊。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RT8205B找下芯片吧

网友:
碰到这种的,英文的 去某宝 搜下 就知道什么芯片型号,

网友:
电源IC可能也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还是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了看是否组织偏低

网友:
烧管子,,换芯片,,测下G级阻值.......................................

网友:
上下管都要换,芯片也要换,还要检查后级,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通电

网友:
先换芯片 CK都可以 用 实在不放心 下个图纸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