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I6H-L 始终不出CPU 电压 。。8859M 换到没信心了!

楼主(2018-05-24):
求助梅捷I6H-L 始终不出CPU 电压 。。8859M 换到没信心了!

内存供电:1.5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系统代理供电:0.95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8859M的 EN 有1.08V  49 50 电压为11.49V  49电阻为180K 50脚电阻为220K
42 43 2.52 V 47 48 1.25V  真不懂要什么条件才出核心电压呢。。。
大家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8-6-1 23:23):
结果:修好了,是47脚电压只有1.05V 分压电阻换了下 搞出1.15V 后亮机了,,48脚为1.29V  不知道47脚1.15V 稳定不稳定 ,找不1.29V的分压电阻换, 先1.15V 这样用看看什么情况先了。

网友A:
开关脚有电压,反馈脚有电压吗?看引脚图应该可以修好,不行用风枪在CPU供电芯片四周吹一下

网友B:
直接先换了那2个电阻再说。8859M这破芯片修起来烦死人。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保护了,最好是看一下上管有没有波到

网友C:
这种主板一个套路的,更换49跟50脚的电阻再说,在线量的根本不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脚有电压,反馈脚有电压吗?看引脚图应该可以修好,不行用风枪在CPU供电芯片四周吹一下{:4_10 ...

开关脚有电压              反馈脚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先换了那2个电阻再说。8859M这破芯片修起来烦死人。

换过了。。。。。。。。。。。。。。。。。。。。。。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一个套路的,更换49跟50脚的电阻再说,在线量的根本不准好吧

拆开 量了  一个 220K 一个 180K   换了两个220K 的也一样不出!!!

网友:
VBOOT电阻 拆了 看看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接机时 可以亮的 就是开一会 黑屏 量CPU 无供电,于是习惯的吹了以下CPU 供电IC  就一直没供电了。。。换了IC也一样,,,,,换电阻也一样,,,

网友:
这机子修的牛X了,还有这样的事了。1.05V就不亮机。还没有修到过这么神一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