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4CL2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8-05-24):
飞利浦234CL2各路供电正常,触摸面板后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打开后一直能正常使用,显示没有问题。有谁碰到过这种现象,是否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触摸板。。。

网友:
触摸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大,触摸板容易受潮腐蚀,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另外,你确认供电没问题的情况下,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先刷个程序看看,看看主板电压这些正常不,不要不测试就问,这样修不了机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先刷个程序看看,看看主板电压这些正常不,不要不测试就问,这样修不了机器的

第一我说了各路供电正常,第二我说了开机后使用正常,是时开机时不开机,和供电和程序有什么关系?你看懂我说的了吗?还修不了机器,呵呵

网友B:
自己解了:12V转5V模块MP1584EN时正常时不正常问题导致的开机问题。先时测量的时候刚好正常所以没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
然后呢,搞定了没有楼主,分享给大家哦

网友C:
是换芯片好的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芯片好的吗?楼主

换了后好了,以后有这种情况也注意下这个模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等待楼主分享

网友(2018-07-01):
刷个程序试试呢??????????????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B:
第一我说了各路供电正常,第二我说了开机后使用正常,是时开机时不开机,和供电和程序有什么关系?你看懂 ...

修好了吗?,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解了:12V转5V模块MP1584EN时正常时不正常问题导致的开机问题。先时测量的时候刚好正常所以没找到原因 ...

有修过此显示器,也是这个故障时开时不开,但我修的是AOC的24寸的,MP1584这个芯片那时我加焊好了,客户用了几天又返修,时开时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芯片好的吗?楼主

是的,楼主说了呀,是换MP1584EN芯片好的,这个芯片时好时坏,下次看到这种芯片注意下,坏的多呢

网友:
遇到过,开始以为是板坏了,后是拆开触摸板原来是进水了清理补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