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30版号DABU5DMB8E0 REV:E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05-24):
东芝L730版号DABU5DMB8E0 REV:E,故障:按开关无反应,无3v.5v待机,论坛找到图纸,感谢万能的迅维论坛,先测公共点电压正常,然后打值各电感,无待机肯定先从待机入手,发现5v电感值不对,测场管,上管值正常,下管值不对,以为是下管挂了,问了下同事迅维罗师兄,说也有可能是后级短路导致,没有隔离测试点,只有翘电感烧机,(不知道船长看到我翘电感会不会叹气,老师教的尽量不要翘电感)烧到电感后端主滤波电容短路,更换后,3v 5v正常输出,接上屏幕亮机,对于老司机老说是不是太过于简单了?但是对于刚毕业实习几个月的确实不简单,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之前打错了

网友:
5v电感后端短路,所以待机芯片上电就保护了,所以不触发,无待机!

网友A:
5V短路,不翘不是也可以吗,直接夹电烧鸡

网友B:
看板型应该是东芝的吧  没见过SONY的 是这样子的吧 呵呵

网友:
好少见了 这样的机器  索尼感觉这几年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短路,不翘不是也可以吗,直接夹电烧鸡

不翘也可以烧鸡吗?有没有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板型应该是东芝的吧  没见过SONY的 是这样子的吧 呵呵

大神就是大神啊,一看就知道我写错了

网友C:
一般应该直接在电感后端开始烧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应该直接在电感后端开始烧鸡。。。。。。。。。。

不翘电感烧鸡会不会有副作用?如果不影响的话我下次也不翘电感烧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翘电感烧鸡会不会有副作用?如果不影响的话我下次也不翘电感烧鸡了

一般我直接接电感后端烧鸡,上次烧待机3V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直接接电感后端烧鸡,上次烧待机3V也是的。。。。。。。。。。

恩,下次我也试试看不断开,我只要是想看看是待机芯片短路还是后级短,所以才拆的,不过不拆没烧过

网友:
烧鸡大法好使大电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