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触发0.3掉电

楼主(2018-05-24):
y560一开始触发电流到0.01,查电路发现南桥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slp_s4#和slp_s3#,加焊南桥后南桥正常发出slp信号,触发电流到0.3掉电,我测量了各供电瞬间都有就是加电掉电,不知道为什么,大神帮忙呀,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来看缺少什么电压,,,,,

网友B:
测量各电感有没有电压偏低的 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来看缺少什么电压,,,,,

用万用表测的,掉电太快,只能测个大概,看来还是有波波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各电感有没有电压偏低的 有可能南桥坏了。

不希望是南桥,同行价格高了就修不了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