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RO GAMER REV:1.01奇怪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24):
此板是同行送修,不稳定有时开机会掉电,有时不开机或者还没显示就掉电自动重启,有时用1两个小时都没问题.故障位置都

是PCH_ME供电芯片PU3002出问题通病.故障时PL3001处电压有时0.6V有时1.8V不稳定.根据点位图电感PL3001处正常电压是1.05V,

换PU3002芯片电压恢复1.05V,但是不显示跑到3D掉电重启不断循环,内存SPD上能观察到动作,供电全都正常更换内存,CPU,刷BIOS都

不管用.在论谈上也没有找到相似的例子.活马当死马医吧调高ME供电试试.根据供电芯片规格书输出电压计算公式,更改PU3002脚7反

馈端PR3076电阻15K的阻值为4.7K得到输出1.6V电压 , 主板恢复正常.不知调高ME的供电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最后送上EC+BIOS. B85-PRO GAMER EC

网友:
修得很好,又来学习了,这个供电容易出现问题,感谢楼主热情分享

网友A:
华硕,华擎B85系列采用O2=XX这芯片都是容易出问题,1.05V这是通病,我已经修了超过30块。。

网友B:
设计的是1.05v,调到1.6v,会不会不妥啊,估计还是其他有点问题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B85-PRO GAMER REV 1.01奇怪的問題解決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硕,华擎B85系列采用O2=XX这芯片都是容易出问题,1.05V这是通病,我已经修了超过30块。。

那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的?电压恢复正常了不断重启,当然其他的条件都正常..是不是桥的ME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是1.05v,调到1.6v,会不会不妥啊,估计还是其他有点问题的

估计桥的ME部分出问题了.其他的条件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的?电压恢复正常了不断重启,当然其他的条件都正常..是不是桥的ME出故障了?

有遇到过,时显是不显,我一般直接换芯片,就算外围问题,这芯片久而久之也会坏

网友D:
看来华硕B85有这个通病  我有块一样的

主板也是按你这个方法搞好的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华硕B85有这个通病  我有块一样的

主板也是按你这个方法搞好的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直到现在暂时还没有返修,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吧..如果更换桥成本问题机主可能会更换主板吧.

网友E:
楼主;改这个电阻。电压高一点。芯片很烫哦。有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楼主;点位图;发出来。分享一下呗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点位图呀、能分享出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这个电阻。电压高一点。芯片很烫哦。有没有返修回来

这个问题不大,,ME模块需要的电流不大,再说了主板桥的散热片很大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点位图呀、能分享出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这个电阻。电压高一点。芯片很烫哦。有没有返修回来

这主板ME供电是独立设计的.,所以说问题不大.直到现在还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