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修联想E-40 LA-B091P触发不显 BIOS导致!

楼主(2018-05-25):
                    联想E-40 板号LA-B091P      下午同行送来一台b091p e40 说不开机,经测试可以触发但不显示。电流580-600之间(单CPU架构的),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显卡,拆机去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地方轻微腐蚀 ,以为洗洗涮涮了事!清洗后无果

       只好风枪先吹下显卡看看能不能亮 结果还是一样!但是觉得也没必要去论坛下图纸 果断马云买BIOS 刷上后如图:

网友:
现在的新机,显卡坏的比较少了!

网友:
这种机器显呀坏的很少,不是bios有问题 ,就是单桥cpu有问题、。

网友:
biso我先笑纳了                                                                       、

网友:
thanks for the post i am new in repairing learn things from watching and reading post

网友(2023-01-12):
版号跟n50-70的一样    下来试试    我的触发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