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苹果6 触发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8-05-24):
如上图开机大电流1.3A
按老师上课所讲,一般是主电源输出的后级某一路供电短路,
话不多说按下图查找

经过一番测量发现硬盘3V供电短路
PP3V0_NAND, 相连元器件 经过U1202 U0604 等一些电容 具体看下图

找到了具体线路,即开始拆相关元器件,先拆那些呢 遵循先易后难原则  电容-硬盘-电源

最后找到是C0634造成的短路,更换ok。完美复活。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很不错的技术。很不错的思维!

网友A:
后面是电容短路还是供电芯片坏了呀!直接上图了。

网友:
一般大电流的几乎都是电容短路的多。。。。芯片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电容短路还是供电芯片坏了呀!直接上图了。

最后开机图上面写的有啊,电容短路了

网友:
大电流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直接用烧机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