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NM-151板号已刷过BIOS没有解决

楼主(2018-05-25):
E440  NM-151板号已刷过BIOS没有解决,求解

网友A:
我靠,杀bios万能的啊,最少也该描述一下主板的问题吧,咁懒还求助什么,别人该怎样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杀bios万能的啊,最少也该描述一下主板的问题吧,咁懒还求助什么,别人该怎样帮你

就是现在开机电压都见正常,电流到0.425这样子,

网友:
图为何不做标记     表示没看懂啊

网友:
查信号了,一个一个查吧,信息太少大家不好帮你啊。

网友B:
你的板子是什么现象 ?供电正常不亮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是什么现象 ?供电正常不亮机 ?

是的 ,电流只到0.425就不动了,有办法吗,刷过BIOS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