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31公共端经典故障

楼主(2018-05-25):
Acer V5-431  VN经典故障,插上适配器充电10分钟左右出问题了,系统图标显示充电插头一会有一会无大约2秒不停的变换,充电指示灯 红灯一会灭,一会亮。。拆机主板 板号:11324-1  。。拆出电源头连接线,电池连接线,插上电流电源,测量VIN电压正常19V,充电流0.683此时充电正常,顺带测量了,VIN管子,电源头经过一个管子:PU3802  AD_JK   123脚19V正常,第四脚PWR AD+ 电压 12V左右, 5678脚输出  AD+有 18.9 V.

AD+输出到  第二个管子:PU4001

             测量PU4001  123脚 有 19V输出   第四脚 AD+ G 电压1.7V 左右。。 这是充电正常状态。。

静静等待10分钟左右。终于问题出现了。。测试测量  PU4001  第四脚 一会12V  一会 1.7 不停的跳变,VN电源跟着 12V 15V不停跳变,继续测量PU4001第5678脚电压也只有15V电压,继续测量  PU3802管子 测量第四脚发现  PWR_AD+_2 这信号 电压 19V 12V 不停跳变,看图发现是由:AD_OFF控制
  撕开白色胶布贴纸  此管子在白色贴纸下面 测量PQ3801脚电压0V电压。。此时仔细一看 重大发现,PC3805电容 居然发霉了。。此电容发霉应该是 白色贴纸导致的。。。顺带上传了  图纸。。。

ACER V5-431_11324.pdf

网友:
顺理成章,思路清楚

网友A:
图为何不做标记     表示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为何不做标记     表示没看懂啊

可能你眼神你好。。。。电容处 没标记。。。那么大 红圈 X 看不见。。

网友B:
你一说十分钟左右一会有一会没充电我就感觉八成是哪里的电容漏电什么的的了

网友C: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说十分钟左右一会有一会没充电我就感觉八成是哪里的电容漏电什么的的了

你这 心想买柱彩票,必大中。。。买之前心想这号码一定中。

网友:
能你眼神你好。。。。电容处 没标记。。。那么大 红圈 X 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

不光学到了好东西 你还学到了2金币呢  自己去发个帖子 拆机的帖子也可以啊 何必冒着封号的危险来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