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9i严重摔坏一修

楼主(2018-05-25):
前两天一朋友拿来一VIVO X9i手机,是小两口吵架摔坏的。显示屏全碎还不开机,因为是朋友,让其直接换手机,朋友不愿换手机。其实摔得这么严重的手机,我是不愿意接的,因为是朋友,本来就赚不了什么钱,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呢?耐不住朋友的情面,修吧,谁让我心地善良呢。
屏的事情先放一边,先看一下主板什么情况。拆下主板测量,主板对地短路,烧机大法确定一下故障地带,因为有屏蔽罩,拆掉屏蔽罩,再烧机,发现短路点了

拆掉电容,不再短路,料板拆一颗装上。然后加电开机,电流20毫安松手归零,这个故障一般是电源IC没有工作呀,再结合是摔过的,仔细观察电源IC没有裂痕之类的,那可能是晶振的问题了。
因为手里没有示波器,只能暴力一点,直接拆掉换一个试试,19.2MHZ料板上还是有的,换一个再加电,电流上来了,看情况是开机了。马上拿了一个屏试机,开机显示正常了,问了密码,测试一下功能是否正常!一测试,果然有问题。Wifi信号怎么这么弱呢?拿一个正常手机对比,

信号弱,并且还连不上。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扫描到的WIFI都是5G信号,普通的2.4G的信号一个都没有。拆开主板看一下WIFI芯片是什么情况,WIFI芯片用的是WCN3680B,看它的外观没有问题,继续下一步观察,发现一个很小的芯片裂了,并且还看不到上面的标记或者数字。根据WIFI芯片输出的信号走向,去了两个地方,另一个芯片SKY85709查询得知是 5 GHz 802.11ac无线局域网前端模块,也就是说这个是5G模块,那另一个也就是2.4G模块了哟。但是看不清楚字,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呀。网上一通的乱查,没有任何线索,转念一想,X9i和X9线路差不多吧。再搜索X9,在众多的线索中发现了X9主板BOM表,这个就是介绍主板上所有零件的名称数量和位置的,仔细一看,还真的找到了这个零件的名称了
就是它了,RFFM8216,在马云家一查询,卖的人还没有几个,询问了一个店家,还不便宜呢,15大洋一颗,订三颗吧,万一有坏的,还有替换的。然后拆掉它,等待零件
在等待零件的时候,再测试一下其它功能吧,结果前后摄像头都不能照相,提示打开摄像头失败,正在切换另一摄像头,就一直不动了。拆下摄像头仔细观察,发现前置摄像头都整体裂了。直接把前后摄像头都换了,再一测试,前置恢复正常了,后置还是打不开。没办法,先测试一下摄像头的滤波排容吧,发现最边上有一个阻值异常,从其它主板上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阻值正常,再打开摄像头,然并卵。测摄像头座子吧,结果座子第一脚就不对了,第一脚对地短路了,打开图纸看一下和它关联的元件吧,当然图纸还是用的X9的。

因为连接点又在屏蔽罩内,直接在相对位置,把屏蔽罩剪开一点,然后熏上松香,调低电压,慢慢烧,发现一电容短路,果断拆掉,在测,还是短路。继续烧,另一电容也短路了,再拆,然后在测,终于不短了。找两个电容装上,测试不短路了。装上摄像头测试,前后摄像头终于恢复正常了!2.4G芯片到手,一起装上,wifi信号也恢复正常了

测试其它功能,正常。装卡试机,拔打电话,听筒受话器正常,等等,靠近屏幕,怎么不黑屏呢?进工厂模式测试光线感应器,发现光感完全无反应,人品差呀,这么多问题,没办法,修吧!拿出主板仔细观察光感,没有裂痕之类的呀!整个光感和补光灯装在一个突出的小板上的,下面用黑胶粘着防止外力导致接触不良,等等,黑胶怎么裂了,肯定是外力把整个光感小PCB和主板弄虚焊了,拆掉整个小PCB一看,小PCB和主板相连的点掉了一个,测量掉的点是什么,还好是地线掉点了。直接在光感的地飞根线到主板地,测试光感正常了。
发现的问题都解决了,装回屏蔽罩

测试其它功能全部都正常了,最后想说一句,修机累呀,特别是摔坏的

网友:
这必须加分啊。可以做教学贴了。摔机后竟然那么多故障。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楼主学手机维修有什么书籍推荐吗?
迅维的书是2015年出来的,感觉太老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是不错,检修也细心

网友:
真是厉害 又有耐心!   修国产机 修这么好   水平很高!!

网友A:
CPU 基带什么的没摔掉点啊?那么大的芯片

网友:
楼主加个好友 有安卓手机给你修 合作

网友:
楼主这就nb了

网友:
膜拜楼主 机器修的 杠杠的 向你学习

网友B:
大神如果附上点位、图纸就完美啦!赞

网友C:
很六,一看都是高手,华硕这能赚几盒烟,维修成本多少,你朋友咋想的,,,,哭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六,一看都是高手,华硕这能赚几盒烟,维修成本多少,你朋友咋想的,,,,哭瞎

他这个手机换了个屏进价95,2.4G芯片45元,成本就这样,也没有赚他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基带什么的没摔掉点啊?那么大的芯片

CPU和字库都是封了黑胶的,幸好手机的几大件工作正常,要不然还真没修的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如果附上点位、图纸就完美啦!赞

国产机就是图纸和点位图不好找哇,我是用的某锐图纸,临时注册了一个账号可以免费体验十天左右吧,上面刚好有vivo x9的点位图,和这个大同小异,就旧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手机换了个屏进价95,2.4G芯片45元,成本就这样,也没有赚他什么钱

国产手机电路图不好搞,A对了你bom在哪里搞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技术还有小技巧 顺便做个标记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我也很想学修手机了,不知道多久能上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机就是图纸和点位图不好找哇,我是用的某锐图纸,临时注册了一个账号可以免费体验十天左右吧,上面刚 ...

楼主加个好友 有安卓手机给你修 合作

网友:
幸好手机的几大件工作正常,要不然还真没修的价值

网友:
有个修手机的朋友就是好,就这手机拿到维修店有些师傅都不愿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手机电路图不好搞,A对了你bom在哪里搞的

也是在度娘上搜的,很庆幸居然还能找到这个,的确是帮了大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个好友 有安卓手机给你修 合作

你好,兄弟!我这边没有外接维修,主要的原因是配件不好订,小县城什么配件都不好配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啊~ 大短、摄像、WIFI、光感多种故障,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网友:
楼主屏蔽罩底座怎么拆呀,需要风枪吹下来吗,吹下来后怎么装回去?我这一个华为p9plus电信2g没信号,也是摔的,楼主知道什么毛病吗,望指导。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下主的维修技术

网友F:
维修技术那是大神级的,但我想问,问什么不直接换个主板呢?反正你朋友又看不出来。

网友:
真是厉害 又有耐心!   修国产机 修这么好   水平很高

网友:
好贴,现在能修国产的还真不多,多谢分享

网友:
牛B了 我的哥 这才是修手机 高手

网友:
很厉害呀 我们这边像摔坏的这样了一般都不给修了 都是让换主板了

网友:
                       这技术真的非常了得了 。

网友:
这个好看,干货满满,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技术那是大神级的,但我想问,问什么不直接换个主板呢?反正你朋友又看不出来。

其实当时拿过来就是屏坏主板不开机,我都建议直接换个手机的。朋友说能修好就修好用,他也刚买房,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和经济状况!跟他老婆吵架也是因为才买房子压力大,所以就比较的急

网友:
我是来加分的     手机看不懂

网友:
楼主手机好修吗       想转行

网友:
修国产机 修这么好 nice job thank you

网友:
well it is quite useful thanks fo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