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00开机报风扇错误掉电

楼主(2018-05-25):
机器型号:联想X200故障:开机显示 fan error掉电

客户说已经换过风扇,故障一样。拆开电脑,风扇确实是新的,说明情况属实。
这种机器,和别的机器不一样。不能改风扇。所以只能修电路
我围绕风扇周围看了看,发现有个保险。用万用表测量,此保险坏了。(难道就是它)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
开机风扇转了,不报错

网友:
就这样  完事了?????

网友:
估计温度太高烧了

网友:
这算是捡到吊了吗          挺简单的啊

网友:
是风扇供电的保险把

网友:
老大,你这个是捡钱哦,厉害,服你

网友:
你们修一个这样的故障收多少钱呢?

网友:
联想的老机器  喜欢坏这个风扇保险  不过也好  有钱赚就行

网友:
楼主,你捡到了啊!一般风扇报错很少有保险坏的啊!

网友:
           风扇报错 换了风扇不行就有点头疼了,楼主经验很丰富,属于秒杀了

网友: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