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itv42738X的痛苦维修

楼主(2018-05-25):
前几天一个顾客抱个大电视过来问我修不修,说修,问他什么问题,他说开机里面啪啪的响不开机,坏之前还在正常放着的呢,接下拆开后,发现红灯亮,响是继电器断开合上的声音,反复断开合上几次,然后不开机,红灯,按待机键没反应,以为是主板坏了,因为拆开后,发现主板上的大芯片上面的有个硅胶热直接掉了以为是芯片坏了或者虚焊,报价300元以内就直接修,过了给他电话,让他把电视放我这里,顾客走后,拆下主板,上BGA加焊大芯片,无果,以为是坏了,某宝上查了一下,要20来块钱,没买,又查了一下主板才35块钱,果断的买了一块,过了两天,主板就回来了,换上,涛声依旧啊,在这里认为不是主板问题,把别人原板换上了,郁闷了,好吧主板排除了,可能就是Y板或者X板了,网上查了一下,好多都是Y板坏了,

35+运费15

35+运费15
拆下Y板一测果然有问题,RJP30E2有个坏掉了,查找没法代换,买吧又是某宝,买了10,换上,还是一样,检查Y板上也没短路,测量VS和VA都没有,断开联线,主电源板上有一个55V一个220V。接着把线装上,把X板的线给断了,通电,发现现像变了,继电器只断开合上,难道X板也有问题,拆下来一测,两个RJH30E2烧了,醉了都 ,手上又没有,买吧,这次学精了点,把上面的所有的管子的型号都给买了几个,双等了两天回来换上,得,这回继电器合上断开不反复了,红灯亮还是不开机,测量都没短路,但就是不反应还是不开机,把新买的主板又换上,这回倒是开机了,开了5秒,又成了刚开始的时候的样子,把XY都拆下来,一测,X上面的两个又烧了,又给换上,这次上的仔细的很,特别是连屏的两个小耳朵,因为怀疑是上次没上好打火烧的。这回换上了,一通电Y板上的1KV电容都爆了,啥问题啊,两个板又都拆下来,检查了一下,Y板这回烧的很烧了4个管子,X板倒没有问题,还好第二次买管子的时候每种都买了,换上,说再搞不好就不搞了,把镙丝都给装上了,准备放弃的。老手们到这里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后面老是烧管子了,是的都上好后通电开机正常了雪花屏放了一个大半天没啥问题,让顾客来拿走了收了280块,成本都去了100块。哎!看来修电视的时候还是不能懒,试的时候镙丝都要装好再试啊。

Y

Y

网友A:
等离子你也300,上前修上广电的烧Y板,最后修好只赚50,提心吊胆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你也300,上前修上广电的烧Y板,最后修好只赚50,提心吊胆三个月

为啥提心吊胆三个月啊,修好保修一个月,再修给钱,修个电视赚50块钱拆都不用拆了

网友:
修车的谈马色变   修电视的谈等离子色变

网友:
等离子的                            很会烧  有的平坏也会烧

网友:
等离子我手上也在弄!资料少!!!!!!!!!

网友:
好吧,我这个回复你一定要给我加精华的,这款我修过和你的问题差不多,告诉你问题在哪,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接地

网友:
等离子电视还真的不好判断问题,我也有一台

网友B:
所以最后本应该是只要换了Y板上的两个RJP30E2就可以了?因为你没有上全板所以导致后面又烧?,那最后也有没 有试他原来的主板倒底 是好还是坏的,他这个电视实际是Y板的两个件和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最后本应该是只要换了Y板上的两个RJP30E2就可以了?因为你没有上全板所以导致后面又烧?,那最后也有没  ...

他这个电视最开始应该是Y板烧了一个管子,X板烧了两个管子,主板有可能是我做BGA坏的我自己怀疑的,至于后面烧那多,应该就是接地没接好烧的,修等离子的一定要接好地上好镙丝。

网友:
等离子修过几台,都是换板,而且经常会一起坏几块板的,接地跟排线一定要接好。马虎不得的。个人不太喜欢修等离子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是更换的电源板好的,也是不开机

网友(2018-07-10):
接地跟排线一定要接好。马虎不得的。等离子还没开壳过,学习一下

网友:
等离子我认为能多收就多收  ,吃力不讨好的东西,我还不愿意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