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T628待机正常,触发到0.45A掉电故障

楼主(2018-05-25):
机器型号:海尔T628
主板版号:DAOQL6MB8F0  REV:F
故障:待机0.015A触发到0.45A瞬间掉电

观察主板上无进液、烧毁、修过等现象。
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内存、桥、独显、CPU供电等阻值正常。
再掉电瞬间测主板上所有供电都已经出了,包括PU5芯片。这下就奇怪了,怎么还掉电

找到图纸,直接查HWPG。最后来到了这里

这个是没有装的,也来到了EC的14脚

我直接将R328直连,结果完美亮机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海爾T628 DAOQL6MB8F0 REV F正常待機,觸發0.45A停電

网友:
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海爾T628 DAOQL6MB8F0 REV F正常待機,觸發0.45A停電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海尔修的少 但还是记到  海尔T628待机正常,触发到0.45A掉电故障 R328电阻直连

网友:
也就是说那个电阻坏了咯,是无穷大还是怎么?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不理解

网友:
还是有可能哪个芯片拉低了。建议把EC的脚位挑起来接3V

网友:
掉电的很头疼啊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虽说海尔机很少接触,谢谢楼主分享